[求助] 如何学习蒙地卡罗

楼主(2022-11-08):
请问模拟IC的蒙地卡罗要从哪开始学习比较好?

网友A:
这个对概率论里3sigma定理了解过,了解基本仿真操作就可以仿了,具体更细节的问题边仿边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概率论里3sigma定理了解过,了解基本仿真操作就可以仿了,具体更细节的问题边仿边学就行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