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小白skill脚本求助

楼主(2022-11-08):
写了一个用来删除指定layer上label的脚本,但运行会告诉我it is not a layout window。我不知道是不是get错误的Id的问题,求教。注:1、绑的快捷键只是为了测试。2、服务器上敲得码我只能截图不知有没有什么好的提取方法。

网友A:
请教一下,这种脚本要怎样学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这种脚本要怎样学习呀?

你可以先看看这个ppt,然后就自己写,结合skill help和上论坛看看别人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先看看这个ppt,然后就自己写,结合skill help和上论坛看看别人写的
...

万分感谢!

网友B:
leHiDelete改成dbDeleteObject

楼主:
引用 网友B:
geGetEditCellView(getCurrentWindow())

刚试了一下,不行。而且我之后想去直接替换一个库的label,感觉不会去getCurrentWindow()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HiDelete改成dbDeleteObject

谢谢,确实是这个原因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楼主:
打了下注释,水一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