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一个缓冲电路的疑问

楼主(2022-11-08):
在分析电路时看到一个用于驱动共模电压的缓冲电路,乍一看很简单很传统,可是仔细一瞅发现有点怪,当然也可能是我见识太少了
下面是这个缓冲电路的电路图,两级结构,第一级是个cascode共源放大器,第二级是个N管的源跟随器,补偿电容放在第一级输出。奇怪的是输入还通过一个NMOS接到了输出,我的理解是这不是个前馈通路嘛?引入零点加快工作速度?当然,

这些只是我的直观感受,没有做过定性分析,想和坛子里的前辈们讨论讨论,这种做法常见嘛?是我理解的作用嘛?

网友A:
感觉是为了增强上拉驱动能力的,当Vout被拉低的时候输出上拉能力会增强把输出拉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为了增强上拉驱动能力的,当Vout被拉低的时候输出上拉能力会增强把输出拉上去 ...

有道理,这个是用来驱动开关电容电路的,负载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B:
看起来的确有点奇怪;
感觉的确像是out很低时候的瞬态增强;
另外我有点好奇叠的那对n管的cascod,提高增益吧,P管又没有叠,

网友:
增加负反馈增益的,常规的只有在正向端变化了个负△Vgs(且变化的是Vg);这个电路反向端也会变化一个+△Vgs(变化的是Vs),相当于反馈能力加倍了。

网友(点评):
这种环路增益怎么仿真呀?我断的负反馈环路跑stb,添不添加这个管子环路几乎没有变化。

网友C:
大信号可以提高slew rate吧。如果Vin来一个阶跃,Cc作为主极点可能上升会比较慢(受尾电流影响),导致Vout充电会跟不上,所以用这个source follower充电,而且这个sf可以让上面diode接法的p管电流比正常工作时候大,也能增加Cc的充电速度;等到后期Vout接近settle完成时,这个多出来的管子会被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信号可以提高slew rate吧。如果Vin来一个阶跃,Cc作为主极点可能上升会比较慢(受尾电流影响),导致Vout ...

我今天又结合仿真研究了一下,我电源电压给了个阶跃跑了一下瞬态,并且把这个多出来的管子断掉了,对比前后的仿真结果发现这个管子去掉后输出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建立,准确的说电路的静态工作点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建立,我分析了一下原因,和您说的有点像,电路刚上电,sf下面的负载电流源管电流更大因此将输出先拉到了gnd,由于Cc的原因第一级输出很难快速拉高以平衡sf的输出,只能依靠环路缓慢拉高,最终使输出稳定。加上这个辅助的管子后,在上电阶段sf相当于多了一路电流,可以更快将输出稳定在静态工作点附近,从而让环路快速稳定,稳定后这个辅助支路的电流几乎为0。因此我现在姑且认为这个管子算是个启动电路?也不太清楚这个电路存不存在启动问题。

网友(点评):
我认为你的仿真不应该时电源电压给阶跃,而是电源电压ready之后,Vin给阶跃,可能更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的确有点奇怪;
感觉的确像是out很低时候的瞬态增强;
另外我有点好奇叠的那对n管的cascod,提高增益 ...

感觉的确像是out很低时候的瞬态增强;-----------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仿真了一下上电时的情况,刚上电输出很低,这一路额外增加了一路电流可以快速拉高输出。
另外我有点好奇叠的那对n管的cascod,提高增益 ...
-----------这个是因为电源电压1.8V太低了,又想要一定的环路增益,所以只叠了一层cascode,毕竟sf又无法提供增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的确有点奇怪;
感觉的确像是out很低时候的瞬态增强;
另外我有点好奇叠的那对n管的cascod,提高增益 ...

这个n管的cascode的接法,就很像那种不带运放的Bandgap里面的用法,上面两个p管+两个cascode n管,由于diode接法,实际上组成了一个正反馈环路,应该需要加启动电路(否则cascode n管gate为0,pmos gate为vdd也是一个稳定的简并态),这个单独的管子能破坏了这个简并态,从而保证正常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n管的cascode的接法,就很像那种不带运放的Bandgap里面的用法,上面两个p管+两个cascode n管,由于di ...

请教一下,加这2个n管,输出点接成diode,不是会降低输出阻抗,而又在输出上加电容,是想将该点变成主极点,这不是有点矛盾,不加这2个n管会更好吧,难道该电路的功能上就是想所有节点都没有高输出阻抗吗?

网友(点评):
光把输出cascode管接成diode并不代表输出低阻啊,diode下面还有一层饱和区管子,只能说输出阻抗没有cascode效果

网友(点评):
我感觉去掉cascode n管,或者单独给他个bias而不是self-bias,应该也可以。他这里没有那种低压管(高速)放在高压下所以要加cascode保证可靠性的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n管的cascode的接法,就很像那种不带运放的Bandgap里面的用法,上面两个p管+两个cascode n管,由于di ...

我也觉得像是那种为了增加环路增益,在brokaw结构的npn上面堆NMOS的搞法;
但是感觉那种搞法感觉有点不好调,感觉很难保证NMOS和NPN的工作状态,而且环路稳定性也会有负面影响;
请问你怎么解决这个的呢?

BTW:我之前倒是不担心什么正反馈环路,cascode管的反馈路径和下面管的反馈路径比,大部分时候还是可以忽略的;
只是莫名的对带外的东西有不小的影响;

网友(点评):
那个稳定性还好吧,只要正反馈系数小于1就可以,不过需要启动电路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n管的cascode的接法,就很像那种不带运放的Bandgap里面的用法,上面两个p管+两个cascode n管,由于di ...

谢谢回复,那加这个nmos管的作用我看您之前说的是类似bg中所用,bg中应该是为了保证X、Y电位相同,那么这里也是相同的作用吗即对管的Drain端尽量保持一致?您帖子中所说的正反馈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吗?
刚看到您的回复,会不会还有一种可能,如果没有nmos来隔离新加的输入NMOS,即直接连接到差分对管的Drain端,会出现将对管的vds拉很低的情况,也不知道有什么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那加这个nmos管的作用我看您之前说的是类似bg中所用,bg中应该是为了保证X、Y电位相同,那么这 ...

应该不会拉太低吧啊,因为上面有个diode-connected pmos。我想过一个可能就是vin如果比较高,vout也比较高,如果高过diode-connected pmos的gate,会不会导致那个多加出来的nmos倒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会拉太低吧啊,因为上面有个diode-connected pmos。我想过一个可能就是vin如果比较高,vout也比较 ...

嗯,是一种思路,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