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IC617 LVS问题

楼主(2022-11-08):
求问我用的是smic13_mmrf工艺库,怎么LVS爆出这个错啊

网友:
应该是找不到source.added这个文件或者没权限读取这个文件

网友A:
你描述的你要用的是SMIC13的  但是提示里面是TSMC65的   优先检查一下你添加的规则文件是不是添加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描述的你要用的是SMIC13的  但是提示里面是TSMC65的   优先检查一下你添加的规则文件是不是添加对了。 ...

规则文件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规则文件没问题

检查一下电路原理图的库的关联技术库是SMIC还是TSMC,然后手动导一遍电路图的网表,错误那边写的是电路图的网表有打不开的。

网友:
source.added的自动加载是在libInit.il和.cdsinit里面用函数配置的,报错显示smic想要读取tsmc的文件,那就需要debug一下libInit.il和.cdsinit的具体内容了

网友:
先检查一下库关联的技术库对不对,再检查一下PDK更新了没,这种问题公司有CAD的话,直接问他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电路原理图的库的关联技术库是SMIC还是TSMC,然后手动导一遍电路图的网表,错误那边写的是电路图 ...

解决了谢谢,把出错误的文件改成13库里的文件就好了

网友:
看着像是文件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