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时报 **error** stop simulation by signal = 6

楼主(2022-11-08):
楼主在做spice仿真老化路径。先是用primetime的spice_deck命令跑出c499_fresh_path.spi文件,后面在把c499_fresh_path.spi文件放到hspice去仿真,命令是 hspice -i c499_fresh_path.spi。 但是hspice报错 **error** stop simulation by signal = 6,hspice的仿真结果如下:
[crazy@crazy_one project2]$ hspice -i c499_fresh_path.spi
Using: /opt/synopsys/hspice_2017/hspice/linux64/hspice  -i 'c499_fresh_path.spi'
****** HSPICE -- N-2017.12-SP2 linux64 (May 24 2018) ******
  Copyright (c) 1986 - 2022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with
  Synopsys, Inc. All other use,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softwar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Input File: c499_fresh_path.spi
  Command line options: /opt/synopsys/hspice_2017/hspice/linux64/hspice -i c499_fresh_path.spi
lic:
lic: FLEXlm: SDK_11.6.9.3
lic: USER:   crazy                HOSTNAME: crazy_one
lic: HOSTID: 000c29efa373         PID:      9179
lic: Using FLEXlm license file:
lic: /opt/synopsys/scl_2016/synopsys.dat
lic: Checkout 1 hspice
lic: License/Maintenance for hspice will expire on 31-dec-2030/2030.12
lic: NODE LOCKED license on hostid 000c29efa373
lic:
Init: hspice initialization file: /opt/synopsys/hspice_2017/hspice/hspice.ini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io::fortran_adaptor::MemErrType'
**error** stop simulation by signal = 6

**error** stop simulation by signal = 6

1****** HSPICE -- N-2017.12-SP2 linux64 (May 24 2018) ******
******

****** job statistics summary tnom=   0.000 temp=   0.000 ******

******  Machine Information  ******
CPU:
model name        : Intel(R) Core(TM) i5-10400 CPU @ 2.90GHz
cpu MHz        : 2903.998

OS:
Linux version 2.6.32-754.31.1.el6.x86_64 (mockbuild@x86-01.bsys.centos.org) (gcc version 4.4.7 20120313 (Red Hat 4.4.7-23) (GCC) ) #1 SMP Wed Jul 15 16:02:21 UTC 2020

  ******  HSPICE Threads Information  ******

  Command Line Threads Count :     1
  Available CPU Count        :     6
  Actual Threads Count       :     1

  ******  Circuit Statistics  ******
  # nodes       =       0 # elements   =       0
  # resistors   =       0 # capacitors =       0 # inductors   =       0
  # mutual_inds =       0 # vccs       =       0 # vcvs        =       0
  # cccs        =       0 # ccvs       =       0 # volt_srcs   =       0
  # curr_srcs   =       0 # diodes     =       0 # bjts        =       0
  # jfets       =       0 # mosfets    =       0 # U elements  =       0
  # T elements  =       0 # W elements =       0 # B elements  =       0
  # S elements  =       0 # P elements =       0 # va device   =       0
  # vector_srcs =       0 # N elements =       0

  ******  Runtime Statistics (seconds)  ******

  analysis           time    # points   tot. iter  conv.iter
  op point           0.00           1           0
  readin             0.00
  errchk             0.00
  setup              0.00
  output             0.00

           peak memory used          0.00 megabytes
           total cpu time            0.00 seconds
           total elapsed time       11.08 seconds
           job started at     01:36:49 11/08/2022
           job ended   at     01:37:00 11/08/2022

lic: Release hspice token(s)
lic: total license checkout elapse time:       10.93(s)

网友A(2024-02-05):
楼主这个问题有解决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有解决掉吗?

自己回复自己,我这边遇到的问题是读入的spice model与仿真工具没有对应上导致的哈。比如使用的是hspice仿真,但是读入了alps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