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管放在dummy旁边

楼主(2022-11-08):
考虑面积的问题,想要将标记为1的晶体管(输出管)放在dummy管旁边,不知道可不可行,dummy管中间的8个是差分对。如果这样放置的话有什么影响吗?

PMOS

PMOS

网友A:
一般差分对加完DYMMY都是单独包RING的。一般差分对是用NMOS。你是想询问把PMOS管放在NMOS管附近的影响嘛

网友:
二楼慕白说的对,我所遇见的情况,差分对都要围环的。围环和加dummy,还有匹配的目的都是为了差分对输入输出的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差分对加完DYMMY都是单独包RING的。一般差分对是用NMOS。你是想询问把PMOS管放在NMOS管附近的影响嘛 ...

目前差分对用的是PMOS,我是想知道把输出支路的PMOS管与差分对并排放(dummy管将其隔绝开),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B:
没有电路不知道你这个1的管子是输出支路的什么管,不建议这样摆放,第一输入输出不要有交集,第二这样放两个1管连线会很不方便吧。另外差分对管这么长一排,应该改为两排二维对称,保证OP性能。其它电流镜等依据整体OP的形状去调整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差分对用的是PMOS,我是想知道把输出支路的PMOS管与差分对并排放(dummy管将其隔绝开),会不会有什 ...

我的想法是:尽管受限于面积也应该把差分对单独放在完全隔离的保护环里面,其他的管子宁可放远一点通过线拉回来连接。如果非要放在差分对的DUMMY外面可以去询问一下电路的看法。电路说没问题那就可以放。

网友:
差分对单独围ring分开放无疑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路不知道你这个1的管子是输出支路的什么管,不建议这样摆放,第一输入输出不要有交集,第二这样放两 ...

好的,xiex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尽管受限于面积也应该把差分对单独放在完全隔离的保护环里面,其他的管子宁可放远一点通过线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