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n-Chip ESD 流程主要分几步?

楼主(2022-11-08):
1. Wafer-Level chip 上有一些 Probe Pad ,不会Bonding出去;请问这些Probe Pad 是否需要ESD 保护设计?
2.一个完整的ESD 设计和验证流程是什么样的?
3. HF ChangXin 在Zhao Pin ESD 方面的专业人才,有意者请V XIN:  531254109  联系:期待您的加入

网友:
1. 一般情况不需要,没有PIN就没有路径;

网友A:
具体可以看我的博客 全是ESD相关文章,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番茄ESD小栈, 目前最专业的ESD公众号了。
1.Wafer上的测试Pad不Bonding出去的话做不做ESD防护要分情况讨论。首先不Bonding出去的话不会做ESD的测试,你拿去第三方鉴定ESD能力时,这个测试PAD不需要进行测试。但是其本身还是存在ESD风险,因为测试会带来MM(Machine Model)风险。这就如同 学生知道这个章节不考,他就不会学这一章,虽然他成绩很好看,但是你不能说他掌握了。
2.ESD设计流程比较复杂:1.确定Design Window。2.确定ESD防护器件方案(确定是rail-based还是pad-based),确认ESD rail是哪个。3.确定ESD器件或者电路详细方案,(GGNMOS GCNMOS SCR Diode BiPolar等等)。4.确认是要自己画还是要调用标准单元。
ESD验证流程:这就需要专业的软件了,如果是自己造的器件需要TCAD的支持(很不靠谱,因为TCAD的仿真精度感人,而且核心数据拿不到)国外有些fab场自己有专业的ESD验证工具,国内的芯辉耀据说也有,反正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可以看我的博客 全是ESD相关文章,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番茄ESD小栈, 目前最专业的ESD公众号了。 ...

Thanks a lot

网友B(2023-01-13):
引用 网友A:
具体可以看我的博客 全是ESD相关文章,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番茄ESD小栈, 目前最专业的ESD公众号了。 ...

hello,想问用什么手段可以确定ESD window啊?一般不都是在NMOS 的snap-back 区域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ello,想问用什么手段可以确定ESD window啊?一般不都是在NMOS 的snap-back 区域吗?
...

ESD的Design Window 的目的是确保内部电路不会因为ESD而失效,也要保证不影响正常工作。所以Snap-Back型的器件Trigger Voltage要小于器件失效电压。Holding Voltage要大于正常工作电压。ESD设计就是需要控制Design Window位于snap-back内。ESD设计人员的工作就是要确保Snap-Back在 Design Window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SD的Design Window 的目的是确保内部电路不会因为ESD而失效,也要保证不影响正常工作。所以Snap-Back型 ...

我一直有个疑惑,假使我用GGNMOS来设计clamp ESD(power和ground之间的),其中NMOS的size过小应该起不了泄放大电流的作用,是不是过大了有副作用?不考虑在layout的面积浪费。。。对于GCNMOS的NMOS size是不是也是一样的优缺点啊?
另外想多问一句,你有见过在一个die里面ESD同时用GCNMOS和GGNMOS的情况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有个疑惑,假使我用GGNMOS来设计clamp ESD(power和ground之间的),其中NMOS的size过小应该起不了 ...

GGNMOS和GCNMOS是两种工作原理。
首先,NMOS作为ESD器件使用,有两种泄放电流的通路。
一种是沟道开启。这就需要RC触发电路来开启沟道,也就是GCNMOS。因为沟道的电流能力比较弱,就需要比较大的width来达到安培级的电流。通常需要几千um的沟道width。
第二种是寄生NPN开启泄放电流。这种方式需要增强NPN的能力,就需要ESD的layout rule,通常几百um的width就够了。
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就是用RC去推ESD rule的NMOS。这种本质上还是NPN开启进入snapback区进行大电流的泄放,所以也不需要很大的width。RC的作用是可以在一开始就开启NMOS的沟道,形成沟道电流和sub电流,帮助NPN开启。TLP表现出来的特性就是Vt1和Vh重合,在0V~vt1电压之间,有比较小的ESD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GGNMOS和GCNMOS是两种工作原理。
首先,NMOS作为ESD器件使用,有两种泄放电流的通路。
一种是沟道开启。 ...

学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