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nnovus cts问题请教

楼主(2022-11-08):
请教各位:在create_clock_tree后报这个错,cts没有办法继续了,看了报出的40 modules list在网表里面都有定义,所以可能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感谢!
ERROR: (IMPCCOPT-1349): Clock tree clk connects to 40 module(s) without definitions in the netlist.

网友:
看一下你 read_netlit的Log,是否有一些Macro/STD/IP没有吃到LEF/LIB。

网友:
估计是placement之前的init少load进去module的lef或者lib;重新跑init

楼主:
已解决!查到是netlist的版本选错了,导致netlist和lef define有差别,修改后就重跑匹配上了,感谢各位!

网友A(2024-07-13):
老哥可以详细说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2025-01-28):
引用 网友A:
老哥可以详细说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请问你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2025-09-24):
请问爆出的modules list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