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做共模反馈时,环路稳定性如何保证?

楼主(2022-11-09):
在做全差分运放的共模反馈时,用的比较器类型的电路,在不同工艺角下能保证输出共模都是Vdd/2,但是不稳定,相位裕度很差,后面调整后PM有60多,但不同工艺角下输出共模偏移Vdd/2,各位高手,求指点?

共模反馈电路

共模反馈电路

网友A:
把共模环路的增益做大一点(尽量和差模环路增益一致),这样共模反馈的稳定效果就会好一些,可以解决在不同corner下共模输出偏差比较大的问题,对于共模环路的PM,这个问题目前我没有想到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共模环路就是比差模环路多引入一个低频极点,但可以通过改变共模反馈的位置进行调节,可以试试看,全差分就这一部分最不好处理。

楼主:
发现个问题,只有CMFB环路不稳定,不同工艺角下输出都能保持在vdd/2;只有CMFB环路稳定时,不同工艺角下输出不会保持在vdd/2,这整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共模环路的增益做大一点(尽量和差模环路增益一致),这样共模反馈的稳定效果就会好一些,可以解决在不同 ...

在CMFB环路稳定时,不同工艺角下输出总会在VDD/2波动几个mv,请问这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CMFB环路稳定时,不同工艺角下输出总会在VDD/2波动几个mv,请问这正常吗

一般偏差在5%~8%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偏差在5%~8%都还好

在工程上要严格等于VDD/2么,还是允许有些偏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工程上要严格等于VDD/2么,还是允许有些偏差

在TT情况下尽可能相等,但考虑到工艺角和失配,一般在PVT和MC下允许有5%以内的偏差,当然,你可以通过一些优化方法把这个偏差减到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T情况下尽可能相等,但考虑到工艺角和失配,一般在PVT和MC下允许有5%以内的偏差,当然,你可以通过一 ...

一直不太明白CMFB环路不稳定对全差分运放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不太明白CMFB环路不稳定对全差分运放的影响

CMFB环路不稳定就无法很好稳定共模输出电平,会导致有些情况下可能出现输出卡在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些状态,让电路不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不太明白CMFB环路不稳定对全差分运放的影响

Gray那本书最后一章关于全差分CMFB讲的比较清楚,可以看看,建议看英文原版

网友(2025-06-04):
引用 楼主:
一直不太明白CMFB环路不稳定对全差分运放的影响

那就共模震荡啊,直接放大器变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