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ummy被识别成有用的nmos管

楼主(2022-11-09):
就nmos的dum被识别出来了,pmos就没有,版图新人搞不懂

网友A:
电路图中没有4端接地的NMOS, 你在版图加完DUMMY要去电路图相应增加的DUMMY的NMOS管的。然后记得CHECK AND SAVE   先修改这一项然后在看看有没有错。

网友:
对,电路上加上,或者跑lvs的时候屏蔽掉dummy

网友:
我一般想要为了过LVS,先过滤掉dummy。就如你选的。AB RC RE.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中没有4端接地的NMOS, 你在版图加完DUMMY要去电路图相应增加的DUMMY的NMOS管的。然后记得CHECK AND  ...

你贴的图里面的LVS option 是把DUMMY给过滤了,之前回复没注意看。那就是对一下其他管子的数量尺寸啥的,LVS是说layout的数量比电路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的图里面的LVS option 是把DUMMY给过滤了,之前回复没注意看。那就是对一下其他管子的数量尺寸啥的, ...

stm里33个nmos , lay里33个nmos+8个dum,
我也没有进行拆分 , LVS里检查出了41个m ,
LVS option选项选上了,跑lvs的时候还是给我识别出来了,我奇怪的的点就是为什么还是不能屏蔽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里33个nmos , lay里33个nmos+8个dum,
我也没有进行拆分 , LVS里检查出了41个m ,
LVS option选项选上 ...

那就把过滤关掉,然后电路加DUMMY试试能不能过LVS

网友:
你得声明VA GA是什么!要不就换成VDD VSS

网友:
要不就是dummy 三端接起来,不要连接到V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