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差分放大器相比单端放大器有可以使摆幅倍增的问题

楼主(2022-11-09):
如图,左边是单端放大器的示例,为了使M1管子工作时保持在饱和区,直流偏置有一个范围。这块儿很好理解,不用考虑小信号,只考虑大信号。
右边是差分放大器的示例,令我比较疑惑的是,考虑摆幅的时候难道不是只考虑DC直流吗?那为什么Vout1最大的时候一定能对应上Vout2最小呢?
如果考虑上M1和M2分别加上两个同振幅反相小信号,那确实Vout1输入最大能对应上Vout2输出最小。不过我们谈论摆幅时不都是只考虑大信号的吗?

网友A:
因为输入信号也是差分的,放大器增益足够大偏置设置合适的话,会达到最大的摆幅,vout1最大 vout2就最低了,这是我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输入信号也是差分的,放大器增益足够大偏置设置合适的话,会达到最大的摆幅,vout1最大 vout2就最低了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