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DFFR1是什么

楼主(2022-11-09):
找了好久,都没搜索到这个电路模块叫啥,谢谢了

网友A:
D触发器D_FlipFlop (D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D触发器D_FlipFlop (DFF)

我没找到有D,R两个输入(不算CLK)的D触发器,有点不理解,我多检索下,先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找到有D,R两个输入(不算CLK)的D触发器,有点不理解,我多检索下,先谢谢你了
...

R是复位,同理还有带S的

网友:
R是RESET啊,书上都没有写,实际电路中都会有的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