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ADE explorer或ADE L里面快速输入公式?

楼主(2022-11-09):
小弟有四个公式要分别套在十几个器件上面,所以总的工作量就超过了几十个。我只会一个一个的复制粘贴,有没有啥比较快的方法,可以一起粘贴了。恳求大佬帮助?

楼主:
或许可以用几个变量,这样修改参数会方便很多

网友A:
或许可以试试这样的方法:
先把已经输入的公式导出为ocean文本,然后用高效的文本编辑器(比如vim+正则表达式)产生更多的公式,然后再导入到A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可以试试这样的方法:
先把已经输入的公式导出为ocean文本,然后用高效的文本编辑器(比如vim+正则表达 ...

感谢兄弟,我试了一下没看到ocean文本的导入途径,但是在output的菜单下面有导出为csv格式的选项。导出后可以用记事本编辑,然后再导入。比直接编辑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