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中运放求助

楼主(2022-11-09):
在LDO里面这样的运放结构有什么好处

网友A:
这个电路反馈的功率管是哪个?

网友:
一级gain太小 两级gain又太大,这种就是折中喽

网友:
为什么要搞个这个奇怪的玩意?

网友:
多级 低增益 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反馈的功率管是哪个?

这是里面的运放,功率管是这个symbol外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