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toolbars

楼主(2022-11-09):
下图是 默认的 toolbars 设置(window -> toolbars),如果添加 "Align",  在当前的layout 窗口中,可以看见"Align" 的 menu,
但是,如果再打开一个新的layout , toolbars 还是默认的设置,需要重新添加 ” Align"。
我的问题是,如果每次打开新的layout , "Align" 的 menu 自动出现在 toolbar 中,不用重新设置,需要怎样操作。

网友:
CIW- OPTIONS-TOOLSBARS-ALIGN 应该是在这边修改,给他放置到栏目中?

楼主:
您的意思是修改 .cdsenv ?
按照您的 方法修改了,不好使。

网友A:
有一种方法是这样:你打开Layout,然后在toolsbars右键打开Align呼出Align菜单栏,然后找到最上方HELP栏目所在位置的右下方一行有个图标是WORKSPACE SAVE  点击这个,命名一份保存,然后该Align工具栏图标就会一致存在了,如果想切换不同的方案可以在WORKSPACE SAVE左侧的搜索栏切换成其他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方法是这样:你打开Layout,然后在toolsbars右键打开Align呼出Align菜单栏,然后找到最上方HELP栏目 ...

这种方法可行。

楼主:
多谢 版主,好使了。重启virtuoso , 仍然能加载进来我想要的 toolb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