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出pin

楼主(2022-11-09):
如何一次性将多个pin出到对应线上

网友A:
讲一下批量打LABEL的方法:选择好对应的LAYER,按L 我以DIN<1>到DIN<3> .....到DIN<63>为例    label(patten)栏目输入 DIN<1:63:2>  //其中的第一个1是开始的label, 第二个63是结束的label,第三个2是每次加2 的意思, 输入1 就是每次加1的意思。然后再Auto step勾选Step,此时可以选择Custom  和坐标法     Custom是等间距拉开。  这样就可以实现批量打label   打完Label  用批量替换成P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一下批量打LABEL的方法:选择好对应的LAYER,按L 我以DIN到DIN .....到DIN为例    label(patten)栏目输 ...

mark,批量label

网友B:
我猜你想问的是:如何批量快速地将pin放在对应线上面;
我所知道的操作是fly pin。前提是你需要将出pin的线末端放在prboundry。
place——pin placement。edge——top-levelroute。

若我猜错了,请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一下批量打LABEL的方法:选择好对应的LAYER,按L 我以DIN到DIN .....到DIN为例    label(patten)栏目输 ...

太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一下批量打LABEL的方法:选择好对应的LAYER,按L 我以DIN到DIN .....到DIN为例    label(patten)栏目输 ...

create pin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不同的就是space在create pin里是这个keep first name的pitch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猜你想问的是:如何批量快速地将pin放在对应线上面;
我所知道的操作是fly pin。前提是你需要将出pin的线 ...

大佬您好,麻烦问一下,打开pin placement,里面没有edge——top-levelroute这个选项,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您好,麻烦问一下,打开pin placement,里面没有edge——top-levelroute这个选项,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

很抱歉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在下也只是AL的初学者,猜测会跟软件有关,期待其他大神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您好,麻烦问一下,打开pin placement,里面没有edge——top-levelroute这个选项,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

617及以下版本没有这功能。。

网友:
感谢11楼大侠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抱歉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在下也只是AL的初学者,猜测会跟软件有关,期待其他大神的解答。
...

好的,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