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有的ip中,典型异步复位逻辑中会使用复位信号的上升沿

楼主(2022-11-09):
为什么有的ip中,典型异步复位逻辑中会使用复位信号的上升沿

网友A:
我见过这样的设计,只考虑标准单元的话,综合出来的还是SDN或者RDN,综合工具帮忙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这样的设计,只考虑标准单元的话,综合出来的还是SDN或者RDN,综合工具帮忙优化了 ...

什么情况下会这么设计呢,我看这个信号就在复位这里用了,没在其他逻辑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下会这么设计呢,我看这个信号就在复位这里用了,没在其他逻辑使用
...

就是下降沿作为异步置位复位,不建议写成上升沿,虽然可以综合,但我看到综合工具还是按照下降沿去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