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PCT (low pin count test)流程

楼主(2022-11-09):
有没有大佬做过LPCT的edt流程,design中没有edt_update,想通过外部clock和scan_en生成LPCT controller结构,准备按照mbist→synthesis→scan insertion→edt→synthesis→atpg的流程来做,但是在scan insertion后生成LPCT controller过程中一直跑不下去,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流程存在问题还是我的setup.testproc写的不对,求大佬一起讨论下,谢谢~~~

网友A:
哪里有问题?Error信息贴上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问题?Error信息贴上来啊。

按照文档里generate LPCT controller的script设置的,到了set_system_mode analysis后会出现这个error,time 20对应的是setup.testproc中pluse test_clk的时间点

网友:
打开Tessent Visualizaer,分析下D1 violation,看下为什么load_unload过程被block

Analyze_drc_violation D1-1
Set_gate_report drc state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在testproc中的load_unload procedure中pluse了test_clk导致出现disturb,删掉pulse test_clk往下跑就OK了

网友B(2023-02-18):
load unload时, scan_en 应该是1吧,   此时pulse test clk 感觉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ad unload时, scan_en 应该是1吧,   此时pulse test clk 感觉是正常的!

是的,load_unload的时候scan_en是1,这个流程早就已经跑通了,先前出问题主要是我在做LPCT的时候没有设置EDT相关的逻辑,谢谢大佬~~~

网友C(2024-06-19):
请教一下,你做的LPCT是那种类型的呢,看起来是type1的是吗 ,是插在模块级的吗,还是在顶层,手册说是要在顶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你做的LPCT是那种类型的呢,看起来是type1的是吗 ,是插在模块级的吗,还是在顶层,手册说是要在 ...

是type1的,就是在顶层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type1的,就是在顶层做的

感谢回复,那么插入了几个LPCT呢,就一个吗,那么输入的lpct时钟怎么选呢,如果有多个free running时钟,即多个PLL怎么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