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在启动virtuoso时一块加载自己的display.drf文件

楼主(2022-11-09):
如何在启动virtuoso时一块加载自己的display.drf文件?因为有多个项目使用不同的drf,放在自己的根目录.cdsinit中可行吗??求大佬指教

网友A:
使用多个Display.drf文件以及不同工艺的Display.drf文件一般都是放在启动目录下,建议对不同工艺放在不同的文件夹。  软件启动时加载的时候的优先级是先加载启动目录下的display文件,如果没有的话就加载根目录下的。

网友B:
一般是pdk里有默认display的,自己可以改存一个,让后在cdsinit里drfload或者cdsenv里setenv记不太清了搜一下,多个工艺的display自动load的话,需要cdsint里写段skill来判断,根据打开的layout的pdk信息来load

网友B:
更正一下
drLoadDrf("路径 /display_user.drf" nil)

网友C:
启动文件和DRF文件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多个Display.drf文件以及不同工艺的Display.drf文件一般都是放在启动目录下,建议对不同工艺放在不同的 ...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pdk里有默认display的,自己可以改存一个,让后在cdsinit里drfload或者cdsenv里setenv记不太清了搜一 ...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文件和DRF文件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

thanks,之前放外面了

网友D(2023-03-13):
你好,你那个pdklibname是在哪里看到的?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B:
之前是用的快捷键load的,现在是通过开layout时trigger触发根据attach pdk 选择load的
一些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那个pdklibname是在哪里看到的?可以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是用的快捷键load的,现在是通过开layout时trigger触发根据attach pdk 选择load的
一些函数 ...

求大神赐教,如果是大于两种情况呢,用caes函数可以吗

楼主:
大佬,我用这个函数load之后没反应是哪里出问题了吗

网友:
可以啊,不同项目的话你就把之前的给注释掉嘛,反正又不删除,下次删掉注释符号还可以用

网友(2024-12-11):
你好这个图片能看多一点吗,有的地方看不到,有一点小疑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更正一下
drLoadDrf("路径 /display_user.drf" nil)

用这个方法加在cdsinit里失败了,单独在ciw窗口写这个代码可以

网友(2025-02-20):
引用 网友E:
用这个方法加在cdsinit里失败了,单独在ciw窗口写这个代码可以

找到原因了吗?为什么在cdsint里写的不生效呢?

网友F:
有的工艺在打开版图时会自动加载pdk下的display,把.cdsinit里的文件覆盖了。

网友G(2025-05-20):
引用 网友F:
有的工艺在打开版图时会自动加载pdk下的display,把.cdsinit里的文件覆盖了。

请问这个有解决方案吗,我看别的帖子也是说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个有解决方案吗,我看别的帖子也是说会有这个问题。

上面已经有人回答了方法,如果pdk有权限修改,也可以修改pdk里的libinit文件。

网友(2025-08-16):
你好,请问您这个和这个有什么区别,都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