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生成lable

楼主(2022-11-09):
XL状态下可以给版图的mos管自动生成M1,M2这样的lable,但是当线路上的mos管的m不等于1的时候,版图上生成的lable就会有小数点,大佬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小数点(生成的lable无法修改)

网友A:
选中这个,就可以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这个,就可以修改了

有没有办法让它生成时就没有小数点

网友A:
你的instance name就是带小数点的呀。你的label是根据instance name 自动生成。。那只能search---选中所有,然后一起replac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nstance name就是带小数点的呀。你的label是根据instance name 自动生成。。那只能search---选中所有 ...

线路上的instance name没有小数点,只是m=1的时候正常标注M1这样的lable,m=其他就会出现小数点

网友A:
你layout上的instance name带小数点,label是根据layout生成的,和电路没关系

网友B:
这个是怎么生成的,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怎么生成的,求教

l ->F3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让它生成时就没有小数点

首先需要明白小数点的意义,当你有一个器件的M=4的时候,在版图里面就有4个器件名分别是I01.1 I01.2 I01.3 I01.4    不让他生成的办法就是让电路全部使用M=1的MOS,但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layout上的instance name带小数点,label是根据layout生成的,和电路没关系

看到了但版图上的M1.1(小数点),就是在线路XL版图时就自带了,能在生成的时候加什么设置就把它修改掉吗

网友C:
我觉得小数点的存在,仅仅代表这一种管子的个数而已。

网友:
应该可以,但是我没找到设置。。等其余大神解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小数点的存在,仅仅代表这一种管子的个数而已。

是的,但是现在不需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