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仿真高频电路时如何加参考端口?

楼主(2022-11-09):
对于mm-wave电路来说,采用EMX进行电磁仿真,采用全波仿真算法,地pin就近加到参考地平面上还是加到地pad上?

网友A:
参考地平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地平面上

那地pad怎么加pin能,如何模拟接地电感的影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地pad怎么加pin能,如何模拟接地电感的影响呢?

mmwave电路,你不做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mwave电路,你不做差分???

单端不行吗?

网友(2025-03-03):
引用 楼主:
那地pad怎么加pin能,如何模拟接地电感的影响呢?

请问帖主知道如何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