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代码

楼主(2022-11-09):
大佬们,这段代码怎么画成下面这种功能图形式啊

网友:
这是综合,可以看一下yosys: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742670/answer/33866956 。综合出来的结果可能没那么直观

网友A:
要先设计电路再用HDL描述啊,不要当软件写。

另外,你是不是把公司暴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设计电路再用HDL描述啊,不要当软件写。

另外,你是不是把公司暴露了。 ...

这是自己写的一段代码,因为要写毕设,想画一些这块的逻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