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line上插inverter 的限制

楼主(2022-11-10):
请教大佬:
如果我在clock line上插入的inv较多会影响到我的delay calculation的计算精度吗?
谢谢。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会影响精度?CKINV是为了保证clock duty cycle ,而且INV比BUFF delay 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会影响精度?CKINV是为了保证clock duty cycle ,而且INV比BUFF delay 小  ...

我们公司的STA 结果检查中有一项是:clock line上插入的inv不能多于某个值。给出的原因是:
我也不理解,问其他人也不理解,所以想问问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会影响精度?CKINV是为了保证clock duty cycle ,而且INV比BUFF delay 小  ...

请教下,INV一定比BUFF delay 小吗?还是不一定

网友(点评):
对啊,你可以比较一下layout ;而且两个INV驱动的距离和占的面积会比使用一个buf来的更划算

网友B:
不会影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影响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影响精度,

难倒是他们公司写错了?我看那一段英文,是会影响准确性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