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脚本文档在CIW窗口加载不了

楼主(2022-11-10):
为什么我保存成文档后再CIW窗口load不了呀显示*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QuickCopy"

楼主:
已经修改了文档权限777

网友A:
怎么执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执行的?

load "QuickCopy"     这样

网友B:
load脚本都不带路径的?

网友C:
在CIW窗口load格式:load “/路径/文件明” 。你load的目标是一个文件,而不是一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CIW窗口load格式:load “/路径/文件明” 。你load的目标是一个文件,而不是一个函数。 ...

是了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ad脚本都不带路径的?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嘛,我load “/路径/文件名”报Error  load:can’t access file 。请问应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嘛,我load “/路径/文件名”报Error  load:can’t access file 。请问应该怎么解决呀
...

报的错是无法访问这个文件,你查看你load这个文件的权限,要有读取权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嘛,我load “/路径/文件名”报Error  load:can’t access file 。请问应该怎么解决呀
...

先确定文件权限 然后把脚本存到你自己的项目路径再导一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的错是无法访问这个文件,你查看你load这个文件的权限,要有读取权限的。
...

好了,谢谢>_<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确定文件权限 然后把脚本存到你自己的项目路径再导一次试试

好了,谢谢啦>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