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tb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2-11-10):
之前做stb的时候一直是不求甚解,最近突然觉得不对劲,按照有些教程的说法,probe器件对ac断路、对dc短路,那么为什么输入小信号不是加在断点,而都是加在输入端,这样一来的话,小信号显然是无法走完一个完整环路的(比如CMFB稳定性的stb仿真),那要怎么算环路增益呢,是不是仿真器还有什么别的操作?
第二点,我从cadence的help文档里找到stb使用伯德返回比的方法来计算环路增益,这就更诡异了,按照我对返回比粗浅的理解,它是通过将某一个MOS器件的受控源断开当做独立源再计算一圈到断点的值,再乘以受控源的控制常数(MOS管就是gm),那我用probe断开环路是具体断了哪个受控源?

网友A:
看其他帖子,说是stb断开后对左右端口做两次仿真,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s://blog.eetop.cn/blog-757190-2580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其他帖子,说是stb断开后对左右端口做两次仿真,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s://blog.eetop.cn/blog-757190-258 ...

感谢回复,我去研究一下这个

楼主(2023-02-11):
完善一下帖子,stb已经搞明白了,

第一个问题,stb仿真会无视你自己加的独立源,它会自动在断点加信号,方法基于Middlebrook的”Null Double-Injection technique”,但使用的等效模型是双向的,考虑了系统主支路和反馈支路双向性

第二个问题,stb确实使用伯德返回比的理论,但在仿真公式的推导过程中,电路会被等效为一个双向的Y模型,因此只有正向和反相两个受控源,不用考虑选哪个MOS管

参考的文献是Tian在2001年发表的文章”Striving for Small-Signal Stability”

网友:
不明觉厉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