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APS80简介及使用方法

楼主(2022-11-10):
HAPS是Synopsys公司提供的可拓展大型FPGA原型验证平台,其可拓展性和丰富的工具支持使其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以HAPS80为例,它有HAPS80-S26,HAPS80-S52和HAPS80-s104三种型号,分别由1块,2块和4块xilinx的XCVU440FPGA构成。S104支持1.04亿门的设计映射。

对外做管脚分配及连接子板的接口叫HT3接口,支持电压配置,每个HT3接口可分配52个信号;
每块FPGA有24个HT3接口,FPGA之间可以通过cabel线连接HT3接口进行通信;
可通过USB进行bitstream下载,下载速度可达100Mbps;
支持SDcard PCIE DDR USB GPIO等多种外设;
有13个全局时钟分布于所有的FPGA之中,低抖动;
S104实拍图如下所示:

其结构如下图所示

楼主:
下面对其使用方法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HAPS平台用到的软件包括protocompiler:用于跑综合及设计实现,是贯穿整个原型映射流程的软件;
confpro:用来对HAPS硬件平台进行配置,包括资源使用情况,时钟,供电等
protocompiler_s_runtime:用于进行debug
2.设计中的约束文件
tss:硬件平台的描述文件,对系统的硬件资源进行描述,包括系统配置,子板连接,FPGA之间的cable线缆连接等情况
pcf:管教分配文件
fdc:时序约束文件
idc:debug信号相关文件
3.设计流程

网友(2023-06-08):
老哥,请问有相关手册吗?能否发一个?多谢

网友(2025-06-13):
请教一下,AP116 Error: Initial random partition failed这种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
这玩意做个mcu还行,别的片子还有人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