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IO_pad的设计

楼主(2022-11-10):
求助各位才华横溢的前辈们,在做IO-pad设计的时候,有没有简单便捷的方法来设计pinmux和gpio模块呢,要一个一个根据io表来敲code么

网友A:
写脚本转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脚本转换啊

脚本可以么,没做过欸,不知道写什么样的脚本可以把文档转化为code,可以指点一二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脚本可以么,没做过欸,不知道写什么样的脚本可以把文档转化为code,可以指点一二么
...

脚本很强大的 这个论坛上也有脚本的实例,可以现学现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本很强大的 这个论坛上也有脚本的实例,可以现学现用

哪个脚本,tcl,shell,perl还是python?我搜了很多都没搜到,不知道是不是关键词没搜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脚本,tcl,shell,perl还是python?我搜了很多都没搜到,不知道是不是关键词没搜对
...

python和perl都可以 其余的语言我没写过,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些脚本还是比较简单的,一看就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thon和perl都可以 其余的语言我没写过,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些脚本还是比较简单的,一看就明白。 ...

好的呢,感谢,我来试试

楼主:
已经用perl脚本写了一个,可以实现pinmux设计,感谢同组前辈的指导,又get了一个新技能

网友(2023-01-16):
如何转啊?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