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时遇到的一个错误

楼主(2022-11-10):
瞬态和dc没有问题 AC仿真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这个问题 求解 这两条线也在电路图里找到了

网友A:
矩阵是奇异的,没有解,就是仿真不收敛,换个频率试试,或者调整一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矩阵是奇异的,没有解,就是仿真不收敛,换个频率试试,或者调整一下电路 ...

好吧 我检查一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