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trim的bandgap测试

楼主(2022-11-10):
300资产
本人刚开始做bandgap,了解到bandgap的测试方式有很多包括一点校准两点校准,有几个问题想问下各位大佬们,拜托拜托
1. 一点校准我个人理解是固定一个温度点下,把不同die的输出电压调整到一致,然后计算此时不同die的ppm取平均。两点校准是在此基础上固定两个温度点吗?
2. 对于一点校准来说,不同die的输出电压这个电压值怎么确定呢?怎么知道选择哪个电压是最优的呢?
3. 对于一点校准来说,实际测试的时候,要怎么操作呢?把所有trimbit对应的输出电压全温度记下来然后再找规律?感觉这样成本很高。

麻烦各位不吝赐教!!感谢感谢

网友:
1.工厂端测试是支持不同温度的测试,但是两次测试的成本应该不小;2.bandgap要看你的设计参数,对应温漂系数是否很大,之前接触到的都不会太大,所以我的理解两点测试会不会表示的是两个电压点的测试,即通过调整bandgap档位去趋近两个电压点,得到两个档位,从而得到一个比例系数,使用trim的档位的时候将比例系数用上;
3.两点测试不管是温度还是电压,测试端引入的误差也要考虑进去吧,如果要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bandgap电压;

网友A:
为什么要一点校准。trim的话最准的是遍历。然后是二分法。还有trim table

网友B(2025-03-27):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一点校准。trim的话最准的是遍历。然后是二分法。还有trim table

你好,想问一下trim table是指这样一个表格吗,即直接通过回片测试的值就可以查找到需要给入的trim码值吗
如果是的话,这个是怎么得到的呢,通过仿真跑很多mc的点吗,还是前期通过大量的测试数据整理出来,后面的直接用,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问一下trim table是指这样一个表格吗,即直接通过回片测试的值就可以查找到需要给入的trim码值吗 ...

通过仿真摸底trim的分布函数,或者实际测试摸底分布函数,将函数写入程序。实际测量的时候得到BG的电压值,对比函数,哪个值接近就写哪个code。工艺稳定就一直用一个函数,不稳定就定期校准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仿真摸底trim的分布函数,或者实际测试摸底分布函数,将函数写入程序。实际测量的时候得到BG的电压值 ...

好的,谢谢

网友A:
trim table 都是比较粗的方法,不属于精调。一般是有reg的,写reg看看输出然后再定,基本是一个LSB之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trim table 都是比较粗的方法,不属于精调。一般是有reg的,写reg看看输出然后再定,基本是一个LSB之内
...

可是trim table本质上不也是通过配置内部reg的值来实现的吗,这种方法是不是一般就在单温配置就可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