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c仿真

楼主(2022-11-10):
这个是什么错误?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仿真分析时遇到了奇异矩阵,没法给你求出唯一解来,试着调整仿真精度设置或者改改器件尺寸

网友:
run个DCfile放到ACsetting里面帮一下,可能有用,或者调一下仿真的start frequency, 1Hz这个点有意义吗?或者很重要吗,改成1M,10M可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