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电路选中管子时,版图的管子会高亮,请问怎么加粗版图的高亮?我y0~y9都加粗也没用。

楼主(2022-11-10):
(无正文)

网友:
管子高亮是hilite

网友:
不是修改y0~y9,是修改hilite  drawing层。

网友A:
楼主一点也不厚道啊,不知道先来后到的道理?我的回答不对?就因为别人在我后面回答多贴了一个图?以后看到你的帖子只能绕道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点也不厚道啊,不知道先来后到的道理?我的回答不对?就因为别人在我后面回答多贴了一个图?以后看到 ...

不是他先回答的吗我看时间是他先回答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他先回答的吗我看时间是他先回答的啊

我回答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我后来还进来过,我在2楼现在被选为最佳的在3楼,现在他被选为最佳,就变成2楼了,至于时间是不是会跟着变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Y0-Y9是DRC报错的高亮颜色。类似其他层的颜色代表的意义希望其他大佬补充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他先回答的吗我看时间是他先回答的啊

没问题,你选的没问题。我这边也是显示他靠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点也不厚道啊,不知道先来后到的道理?我的回答不对?就因为别人在我后面回答多贴了一个图?以后看到 ...

有印象是你先回答的,当时看到你回答了我就没去查找相关的资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你选的没问题。我这边也是显示他靠后

你看准人再回答,那个人不是楼主,你看看两个人的时间是不是过于巧合了,发帖时间和回答时间一致,回答的那个人回答问题,加截图,既然连一分钟都没有用到,虽然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概率还是极低的,这当中就没有点猫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准人再回答,那个人不是楼主,你看看两个人的时间是不是过于巧合了,发帖时间和回答时间一致,回答的 ...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完全可以咨询下站内管理。他那边有比较清晰的后台数据

网友:
是他最先回答的,我只是方便给你贴了个图,方便你查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点也不厚道啊,不知道先来后到的道理?我的回答不对?就因为别人在我后面回答多贴了一个图?以后看到 ...

那个确实是你先回答的,但是不知道为啥我现在看我的时间变成11点多了,这个也不能怪楼主,可能bug了?这个也不知道咋退

网友:
mark 按了之后 F3  里面可以设置thick line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个确实是你先回答的,但是不知道为啥我现在看我的时间变成11点多了,这个也不能怪楼主,可能bug了?这 ...

不用退,本身也不是你的错,至于时间为什么会变,我估计和他确认你的答案有关,因为先前你的时间应该确实是晚于我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选择你的答案后你的时间就变得提前了,这只能说是网站的问题,以前好像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退,本身也不是你的错,至于时间为什么会变,我估计和他确认你的答案有关,因为先前你的时间应该确实 ...

确实没遇到过,可能是网站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