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LASS AB结构的运放

楼主(2022-11-10):
请教一下,M13、M14这两个管子,在设计时要求两个的管子的电流相等吗,还是说,他们的电流之和保持不变就可以,再有就是M13和M14的栅端电压要求相等吗?

网友A:
新人回答,设计的时候尽量保证电流相等吧,实际应用可能会根据负载条件改变一下大小为了使负载调整的时候不要一个被拉死就好了,电路总和本来就是保持不变的(dc条件下),栅端电压为什么要相等,原理上有这个要求吗?

楼主:
谢谢解答,栅压没有说要想等,只是看到别人的设计,两个栅压很接近,以为要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设计的时候尽量保证电流相等吧,实际应用可能会根据负载条件改变一下大小为了使负载调整的时候不 ...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您,要是这两个支路的电流不相等,会有什么不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您,要是这两个支路的电流不相等,会有什么不好呢

我不太记得了 好像原理分析的时候是要电流相等,其实不相等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吧,可能就是上面和下面的电压变化不一样,某些负载或者电压条件下有点问题,但是实际设计的时候也会根据负载和电压条件改变这个电流的,所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记得了 好像原理分析的时候是要电流相等,其实不相等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吧,可能就是上面和下面的 ...

蟹蟹大佬

网友(2025-03-11):
新人求问,在M13和

网友:
新人求问,在M13和M14这两根管子要工作在饱和区吗?我的设计里为什么总是一个截止一个在亚阈值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