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中的这个过温保护不太理解

楼主(2022-11-10):
有人可以简单说说这个的原理吗,感谢。我还不太会分析。

网友A:
R4上流过PTAT电流,温度升高,R4两端压差增大,高于COMP比较阈值时输出高电平,使得M15管栅压被拉低,电流镜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上流过PTAT电流,温度升高,R4两端压差增大,高于COMP比较阈值时输出高电平,使得M15管栅压被拉低,电流 ...

谢谢点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