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四输入nor,不同输入翻转延时不同,有什么好的办法,让其延时相等吗

楼主(2022-11-10):
如图,不同输入的延时差别较大

网友A:
把Q1234 高大大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Q1234 高大大看下

高大大是什么意思,w/l变大吗?改善的很有限。变化不大

网友B:
pmos 路径改为四条支路,每条从上到下ABCD, BCDA,CDAB,DABC。如过有A、B、C、D任意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时反转,还需要更多支路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os 路径改为四条支路,每条从上到下ABCD, BCDA,CDAB,DABC。如过有A、B、C、D任意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时反 ...

多谢,一般多个mux选一,用上面的选择好后再通过多输入门组合好,还是下面这种结构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一般多个mux选一,用上面的选择好后再通过多输入门组合好,还是下面这种结构好呢

mux有很多,analog/digitial/high speed/low speed/static/dynamic/等等。都可以用的。看延时,功耗,rise/fall time,工作电压、频率等需求

一般的话,没有特殊需求会避免两个逻辑门输出short在一起,因为如果设计不当会出现竞争导致的漏电。
如果check过了,这样用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mux有很多,analog/digitial/high speed/low speed/static/dynamic/等等。都可以用的。看延时,功耗,ris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os 路径改为四条支路,每条从上到下ABCD, BCDA,CDAB,DABC。如过有A、B、C、D任意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时反 ...

是否三输入不会有同时两个翻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