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 pin

楼主(2022-11-10):
create pin自动标pin时在环上自动标OD层不是金属层能不能设置成只标金属层

网友:
可以使用这个功能,pin layer这里可以改成对应的金属层

网友(2024-09-27):
您好,请问这个create pin有什么用,版图上不是一般打lable吗?

网友:
有pin的话在顶层调用cell的时候会显示连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