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用.meas语句提取管子的阈值,打算跑monte

楼主(2022-11-10):
电路是AMP
.meas  tran VTH find lv9(*) at=8m?

这句meas哪里有问题,我.mt0文件里面结果显示0.    ;希望大佬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

网友A:
可以试试如下方法检查一下:
1. 增加 .probe lv9(*) 看看对应的mos管的vth是否能输出到波形文件中;如果有,应该可以被meas到;如果没有,检查下一步;
2. 检查一下mos的模型是否是通过.subckt来定义的,然后在subkct中调用了一个由.model定义的mosfet, 比如m1; 如果是这样,上面括号中的instance名可能需要写成 lv9(*.m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如下方法检查一下:
1. 增加 .probe lv9(*) 看看对应的mos管的vth是否能输出到波形文件中;如果有 ...

解决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