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各位,ADE_XL怎么设置能最后PVT下出来的是管子的工作区域呢?

楼主(2022-11-10):
帮帮孩子,最好是用个例子把过程给孩子贴出来,谢谢谢谢

网友A:
跑一次DC,caculator 选择 os点下想看的管子,点list下拉菜单,选择region,然后send buffer to ADE xl就可以了。再跑dc range,就得到PVT对应的曲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一次DC,caculator 选择 os点下想看的管子,点list下拉菜单,选择region,然后send buffer to ADE xl就可 ...

学到了(๑✧∀✧๑)☀以前一直不知道怎么对dc工作点的参数做dc扫描,都是设几个极限corner,原来还有这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