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木棉/把底层label拷到当前层的skill脚本CopyBottomLabel

楼主(2022-11-10):
画版图时,有时候当前层pin的名字和下一层或者下面某一层pin的名字相同,这种情况可以把下面的label拷上来,放到对应net上,就能过lvs,不用重新打label。
这个脚本里写的往下50层都能拷贝上来,并且label位置不变。
这个脚本使用的时候,按下快捷键,鼠标会变成框选的状态,单击左键松开,然后移动鼠标框出想要的区域,然后再单击左键松开,框选区域内图层可见的label都会被拷到当前层。
为了避免拷到不需要的label,我在脚本里设了限制,拷贝的label图层必须是可见图层,不可见的图层拷不上来。所以想拷那几层的pin,把它的图层显示出来就行了,如果不想拷某几层的pin,把它的图层取消显示就行了。

注:这个脚本不能对mosaic操作,另外有一个升级版可以对mosaic操作——
木棉/CopyBottomLabel升级版CopyBottomLabelFromInstOrMosaic
https://bbs.eetop.cn/thread-941901-1-1.html

639 Bytes, 下载次数: 248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其它脚本见个人主页

网友A:
快捷键是哪个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是哪个键

先load脚本,然后自己设置一个快捷键

网友B:
这只是针对instances,Mosaics和group里的label就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针对instances,Mosaics和group里的label就不行吧?

是的,只针对intances,没考虑mosaics的情况

网友C(2023-03-10):
你好,这个脚本想请教一下几个问题可以吗?
1、开头设置的flatten函数是什么作用呀?
2、foreach(mapcan x List)的这种组合的用法/作用不太理解
3、可以大概的说一下这个脚本的执行过程吗?
谢谢大佬了。

网友:
遇到个bug,发现只有往下1成的坐标才会正确,往下2层后就坐标不正确了,最后的dbDeleteObject无法执行。是哪里出错了么?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手打输入代码时打错了一个变量了 ,脚本可以正常使用的。

楼主:
这个脚本的升级版——木棉/CopyBottomLabel升级版CopyBottomLabelFromInstOrMosaic
https://bbs.eetop.cn/thread-94190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脚本想请教一下几个问题可以吗?
1、开头设置的flatten函数是什么作用呀?
2、foreach(mapcan  ...

这是我从help里直接拿来用的一个函数,是用来flatten多层嵌套的list的,foreach(mapcan 的用法我也没研究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从help里直接拿来用的一个函数,是用来flatten多层嵌套的list的,foreach(mapcan 的用法我也没研究 ...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2023-11-07):
可以把快捷键写到脚本里面去吗

网友(2024-08-09):
我怎么感觉这个功能virtuoso里面自带得有哎

网友:
在使用过程中有时会出现问题,拷上来的label,坐标会发生偏移,出现在别的位置,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请问cell里面的PIN可以copy上来吗

网友(2024-11-26):
你好,这个脚本运行了有error。arg must be symbol or string- nil。我的label和PIN和金属层是同一层次(m1 drawing)。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