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诺报错

楼主(2022-11-10):
用得是0.13工艺,器件选择了mc模型,但是每次跑蒙特卡诺的时候都会报这个错“no statistical data generated”,不知道为啥?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
试下把nominal仿真项去掉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工艺?不同的工艺,MC设置不一样。有些需要设置sigma 参量,有些需要include 特定的MC 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工艺?不同的工艺,MC设置不一样。有些需要设置sigma 参量,有些需要include 特定的MC model ...

smic0.13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