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布线

楼主(2022-11-10):
大佬们,这个IP核布线之后,怎么把布线的颜色按照各个模块区分开,像下图这样

网友A:
design browser里面选中module,然后highlight设置不同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 browser里面选中module,然后highlight设置不同颜色

你好 我这个design browser里没有module 是版本太老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这个design browser里没有module 是版本太老了吗

看下网表,是不是本身就没有子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