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关于DC仿真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2-11-11):
我想做一个dc仿真,跑了一个参数扫描Vgs,结果在Result Broswer里面看到的只有单个点的值,不知道要怎么才能看到对扫描参数的所有值。

我试过了在.scs文件里面添加保存语句的方法,加了save  *:all devtype=bsim3v3,但是还是没有用

网友:
你看到的结果只会显示一个值吧,但是你plot电压电流的时候应该是个曲线吧

网友:
用计算器把要看的参数plot到output

楼主:
我是在dc仿真里面设置了扫描参数,也设置了output要plot的参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仿真结束没有曲线出来

楼主:
我仿真的设置就是这样,结果仿真完了什么都没出来,需要输出的曲线也没有

网友:
看你仿真也是有扫描vgs的啊,应该会有结果的啊,你保存的波形格式设定为psf,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解决你这个问题

楼主:
我修改了保存的格式为psf,但是还是没有图出来,result broswer里面也是只有单个点

网友:
你选的数据是DCopInfo,你应该选DC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