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套筒式运放的设计

楼主(2022-11-11):
小弟最近在用gmid的方法搭建一个套筒式的单级运放,但是静态工作点总是调不对,总是会有管子不在饱和区,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如果想要每一个mos管都处于饱和区,应该怎样正确使用gmid的方法呢?谢谢大家

网友A:
不光要考虑Vgs,尤其是telescope结构低压情况下还是要考虑vds的headroom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光要考虑Vgs,尤其是telescope结构低压情况下还是要考虑vds的headroom啊

给的偏置电压已经让Vds比Vdsat大一些了

网友B:
Vds比vdsat大不就是饱和区或者亚阈值了吗,那样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s比vdsat大不就是饱和区或者亚阈值了吗,那样不就可以了吗

偏置电压是按照设计的Vdsat计算出来的,但是仿真结果不是pmos的Vds特别大,就是Nmos的Vds特别大,很难同时都饱和。所以就很疑惑是不是在用gmid的方法的时候有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导致Nmos和Pmos不能同时处于饱和区

网友:
可以把具体电路和参数图片发出来吗,这样子文字太抽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