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设计

楼主(2022-11-11):
我想请问一下,在LDO设计中各个管子的宽长比要怎么确定啊

网友:
问的问题过于宽泛

网友:
LDO设计中各个管子的宽长比要怎么确定啊
   前端OP or EA 都还好,
power MOS  看电流多大 或 rds_on 有没要求 吧
如果你要 Io=100mA ,
你先看 你用 process  , HV pmos  Ids  约多少  ,
要达到  1000ma   得多大  size
  这还是 pmos 全开下 .

网友(2022-12-28):
找一个参考设计,先学习学习。吃透原理。

网友:
推荐楼主找个硕士研究生论文看看,看完就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