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为什么李福乐老师8bitsaradc的采样点是191

楼主(2022-11-11):
100资产
采样点不应该是2^N个吗 比如128 256 1024......
这个电路是下载论坛里8bit async saradc的电路

网友A:
这个N代表周期不是采样点数,你搜一下相干采样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N代表周期不是采样点数,你搜一下相干采样就懂了

M不是采样的周期数吗? (Fs/N=Ft/M,其中Fs为采样频率,N为采样点的个数。Ft是被采样信号频率,M为被采样信号所采样的周期的数目)

网友B(2023-02-16):
兄弟,这个电路哪里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这个电路哪里下载的

eetop直接搜李福乐

网友B:
引用 楼主:
eetop直接搜李福乐

搜到的都是资料,没有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到的都是资料,没有电路啊

自己搭

网友:
你真聪明

网友(2023-08-11):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采样点数是N,一般取2的指数次倍,相干采样条件只需要M和N互质就行。可以试一下看看fft结果,好像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