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无片外电容的LDO的问题

楼主(2022-11-11):
对于一个CL-LDO,仿真负载突变都是有几十毫安,假设1mA的电流给100pF电容充电,1ns就能使电容电压变化10V,这种无片外电容结构,负载突变直接把功率管拉到击穿电压或者压到深度线性区匹配电流,过冲电压和欠冲电压也不符合下面的公式,仿真功率管栅极电压也跟着会发生突变,跟理论上经过环路调整电压也不一样。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下1mA的电流给100pF电容充电,1ns就能使电容电压变化10V,根据IΔt=CΔV,计算出来ΔV=1mA*1ns/100p=0.01V,我不知道我算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下1mA的电流给100pF电容充电,1ns就能使电容电压变化10V,根据IΔt=CΔV,计算出来ΔV=1mA*1ns/1 ...

写错了,1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