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反向提取的问题

楼主(2022-11-11):
在扩散层,管子外围的这一圈是well还是啥?有人说是隔离,但是我不太知道隔离的概念是啥?

网友A:
应该是衬底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衬底环吧

是不是GUARD RING,这方面知识没涉及过。

网友:
应该是的,如果是well的话,是一块全白的,中间不会空

网友B:
应该是Guardring. 我的天啊,这是FinFET工艺吗?

网友:
不确定是啥阱,估计是P,具体不知道你们公司的染色,就是画版图里面diff那个层次形成的,就是guardring,因为阱需要接电位,正常阱是轻掺杂,接电位的地方会做成重掺杂,就是你看到的那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Guardring. 我的天啊,这是FinFET工艺吗?

应该就是普通的工艺

网友B:
好高大上啊,在是模拟的版图还是数字的版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Guardring. 我的天啊,这是FinFET工艺吗?

应该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高大上啊,在是模拟的版图还是数字的版图呢?

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