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带隙基准输出的温度曲线

楼主(2022-11-12):
带隙基准输出的一阶温度曲线为什么可以开口向上呢,正温度系数KT/q是线性的,负温度系数含高阶项,那组合出来的抛物线怎么会开口向上呢,是因为电阻的温漂影响了输出还是什么原因呢
蹲一个回复

楼主:
npn管VBE的负温度系数不随温度升高绝对值增大吗

网友A:
是会的,你可以跑一下你用的双极性晶体管的VBE温度曲线然后再求一次导数,会发现温度的变化率是变化的,进而导致你的开口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会的,你可以跑一下你用的双极性晶体管的VBE温度曲线然后再求一次导数,会发现温度的变化率是变化的,进 ...

好的好的,我本以为 负温度斜率只会随温度升高而增大,那应该是也有可能会随温度升高而减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npn管VBE的负温度系数不随温度升高绝对值增大吗

从我做的几个电路来看,npn温度系数变化率线性度是比较差的,pnp反而比较好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bjt管delta vbe 随温度的斜率是否正常

网友:
向上向下开口有时跟工艺相关,这个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