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脚本:关于label打pin,需要点思路【已解决】

楼主(2022-11-13):
要求是Layout中批量将label打pin后再改变pin位置使其与互联的M1重合。我本来有两个思路:一个是我批量copyM1,然后把M1的shape属性改成Pin。(但我发现直接shape~>pin=XXX)是没法改的。另一个则是我用默认的label打pin打出小方块,然后去判断这小方块的shape和所有M1的shape的bbox,看小方块包含在那个M1的shape里面,之后在把对应shape的坐标赋值给小方块。(问题在于我M1shape是个多边形,我如何判断pin和底层shape的对应关系)。PS:之后附图

楼主:
补充一下,利用cadence自带的create pin from label工具不是可以打出一个小方块吗,那我想它打出来的时候大小形状和互联的M1重合,有什么办法吗?

我按第一个思路copyM1,看一下pin和shape有什么区别,发现pin是有一个叫pin的信息,以及一个线名。(下图上面是rect,下面是pin)但问题在于我不能通过简单修改objtype或pin的信息来改变这个rect的属性
第二个思路就是先打出pin,然后把互联金属的bbox坐标给到pin,问题在于如何判断这个pin在大的rect中,然后赋值。

网友(2023-02-07):
最终是怎样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