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设计,静态电流主要与什么参数有关

楼主(2022-11-13):
LDO设计,静态电流主要与什么参数有关

网友:
一般來說會與頻寬有關,這裡頻寬指的是如果負載瞬間開關時輸出(或停止輸出)大電流所需的時間。
輸出級quiecent current 越大,越能在短時間提供大電流給負載,且輸出阻抗也較小,load regulation 較好。error amp電流越大,整個ldo也有機會做寬頻,可以抵抗稍高頻率的power noise,但error amp終究無法太寬頻,所以要提升中高頻psrr 其實燒error amp電流幫助有限。

网友:
二楼说的是对的,我的理解是LDO和放大器的分析是一样的,静态电流增加使得每一级驱动下一级电路的电流更多,这样下一级的栅极电压变化更快,也就是响应速度变快(频率增大),加大电流能增大增益带宽积,即静态电流能同时增大带宽和增益,这在LDO中主要表现为瞬态响应速度和负载调整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