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这个共模反馈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22-11-13):
如图所示,最右边是共模反馈电路
这个电路是我复刻别人的,不太明白。书上说共模反馈要和某个参考电压进行比较,那么问题这个比较的电路怎么实现呢?下面的电流源的偏置电压是有共模反馈的电路提供的吗?他原来的电路中也有对下面电流源设计的偏置,但我不知道他加在哪里去了,如下图所示

楼主:
第三张图是我自以为VB4加的地方

网友:
共模反馈并不一定要和一个基准电压进行比较,更重要的是负反馈,这个你可以在拉扎维的书里看到更多的实例分析。
比如你这个图1里面大概是这么工作的:假设OUT1,OUT2同时上升,即共模电压上升了,此时流过M11M12的电流增大,经过M13这个电流镜把电流复制给了,因此流过M9M10的电流增大。假定流过M0M1的电流不变(由偏置决定的),那么流过M5M8的电路增大,相当于OUT1和OUT2的节点流出的电流增加了,这样OUT1OUT2的电压就减小了。

至于VB4我觉得可能没用,可以不加?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可以讨论下

P.S. 你发帖的位置不对,像你这个问题最好发到Analog/RF IC设计讨论区 https://bbs.eetop.cn/forum-77-1.html

网友:
我觉得偏置电压vb4在电路启动后就没必要给了